请教BCMP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7-03-08):
请教各位师傅们,小弟初学,下面图中的数据块内容是怎样预先写入的?它怎样进行比较的?怎样显示比较结果?

网友A:
说明:字A为比较位 双字B为被比较位 C为B的下一个字 字D为输出位
A.00 与 B.00 和 B.01 比较
A.01 与 B.02 和 B.03 比较
A.02 与 B.04 和 B.05 比较
.......
A0.8 与 C.00 和 C.01 比较
.......
A.15 与 C.14 和 C.15 比较
比较完的结果 D字相应位输出ON
不知道能看明白不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规感谢您的回答,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明白,在进行比较前,#1450是怎样得来的,怎样通过输出的形式知道比较结果?还有就是DM0000的数是怎样用软件预先写入?请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A:
#1450是一个16进制的数 并不是怎么得的
#1450=十进制的5200
DM00000的设定值可以通过CX-P软件的“内存”选项直接写入 然后下载到PLC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