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到的

楼主(2007-03-08):
看了一阵子的PLC编程
今天做实验
不知道输出的Y0怎么接线
代表什么,就一个简单的程序来说(如图)
输出的Y0是不是代表在一个回路中和COM接通了

网友A:
把左边的线当作火线、把输入想成是个开关、把输出看成一个灯泡、把右边的线作为零线。一合上开关灯就亮了(可用电池、开关、灯泡做这个实验)。在PLC中一般是输入点对地短路时作为有输入(因现在的PLC输入多是双向的,可以不管极性),而输出有点不同:NPN输出(以灯泡为例)一端接正极、另一端接PLC输出点,而PNP型则正好相反。继电器输出的就没有什么极性要求了。

网友B:
我的理解,程序中的Y0只是一个软元件,它对应实际PLC的一个输出元件(比如继电器、晶体管)Y0;接线时,把这个输出看成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比如FX型PLC,COM、Y0之间就是一个触点(继电器输出),连上负载、接上电源,就准备好工作了(电源需串熔断器)。
如果能找到产品使用说明书,则看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