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08):
有一台变频器型号(台湾爱德利AS4--IPM),我现可调频率最大25.25HZ。由于说明书丢失,现需要增大频率,请高手指教,怎样才能增加频率。谢谢

网友A:
打开变频器设定,逐一检查、找到25.25Hz这一档,把它改成更高的数字。(注意记住编号,以便实验不行时可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