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8):
请问pt100的三线制和四线制接入温度传感器扩展单元是直接接入呢还是要加ad转换?
如用变送器是不是接模拟io单元??/

先谢过了!!!!!!

网友A:
PT100直接接到温度传感器扩展单元上就可以
如果用变送器  那就需要模拟量输入单元了

楼主:
那和线制也没关系了吗?

网友B:
和线制没什么关系吧,铂电阻按接线图接到温度测量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