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8):
昨天我遇到了一个接触器的奇怪现象:一只正常使用了3年的交流接触器,最近几天频繁出现自动弹起故障,且赿来赿严重,以至于电机一带负荷就弹起(能正常起动,不带负荷不会停机)。拆下检查,无任何异常。将该接触器接到另外的地方,正常使用。换上一只同型号的国产接触器,故障依然。换上一只同型号的进口接触器,问题解决。有哪位师傅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吗?

楼主:
对各位的帮助,我先谢谢了!

网友A:
电机启动时电压降落的太多

网友B:
可能是电机启动时失压或二次线圈控制回路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C:
电压偏低,或者问题没判断准确。

网友D:
检查二次线,肯定有问题

网友E:
同意3、4楼的意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机启动时电压降落的太多

网友G:
是不是热继出问题了???

网友H: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是水泵电机11KW用的CJ10-40/220V交流接触器,也是接触器老跳,原因就是电机绕组单项,起动是压降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但大家所提到的故障现象均已排除。所有控制线路全部都检查了,没有问题,热继电器取掉不接,在接触器线圈两端接上电压表,电压批示最低210V(线圈额定电压220V)。另外,我觉得会不会是接触器离电机太近,接触器离电机只有20厘米。

楼主:
换上的新接触器到现在也无任何问题出现。

网友I:
1、是否使用真空接触器,看不见触头?
2、换下的接触器是否用到了小功率的电机?
我也正被这个问题困扰,苦无对策?

网友J:
线路接触不好,电压问题,都能引起,此故障!!

网友K:
同意14楼的意见。接触器在电机带负载时跳闸,说明瞬间电压已经降低到不能使接触器线圈自保持,应该从电压降入手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