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8):
现有一只金属卤化物灯不亮,经查,触发器有故障,更换之,灯泡闪了一下就不亮了,卤化物灯泡的中心变黑了,可能是灯泡坏了,换了新的灯泡又是闪了一下就over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师傅帮助指导。

网友A:
将电容换掉

网友B:
触发器有故障,有镇流器吗?镇流器短路了,换之。

楼主:
触发器刚刚换了,镇流器坏了吗,为何???能讲讲原因吗?????

网友C:
镇流器坏了

网友D:
简单检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E:
金属卤化物灯 一般情况下镇流器出现故障的情况比较多,电容不会轻易损坏
 当出现一闪就坏的情况下就不要在上灯泡了 很贵的  可用一个自镇灯泡试一下
 如果亮了就说明镇流器坏了,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