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8):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从PLC读出程序时,在软件中有一段区域里空白的,好像读出不完整一样,有没有人试过这种情况啊?
 比如说,这个程序总共是1200步的,
不过从PLC读出程序后,在960-1020之间,是显示不出来的,就算用鼠标点也点不去那个区域,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试过三个PLC都是这样的.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B:
没遇到过,顶一下。
说句外行话,是不是有什么设置不对,例如编程软件不匹配……

网友C:
是不是程序转换不了梯形图,你试一下用指令读一下看回怎样

网友D:
转换成指令图看一下;

网友E:
什么软件?

网友F:
有这种情况
用GX时end后面还有程序

网友G:
可能超过二十四行了,用指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