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8):
我是修理电机的新手,但是对线经的换算方式不太明白,还请论坛的前辈们多多帮忙呀?
我有一台电机的线经是:(一根 1.30毫米 截面积是1.327毫米)我想求两根线应该怎么换算?

网友A:
说明明白了,截面积应该是平方毫米,你的 线径是铜丝直径吧,告诉我电机容量,我给你计算

网友B:
1.327/2=0.6635
0.6635/3.14=0.211
0.211再开根号成以2就是你要的二根线的没根线径了

楼主:
我的电机的型号是:YB-160-4极  15
我就是对线经的换算不明白  是不是用截面积的(比如说1.327减0.636=0.719)这样我求的两根线分别是0.636和0.719是这样吗?
或是用(1.327除2=0.663)
不知道论坛上的朋友看明白了吗?但我还是对楼上给我回铁子朋友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