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8):
请教各位师傅高压静电除尘用的高压电缆那里有卖的?耐压100KV.谢谢!!!

楼主:
我不知这种电缆的型号!在用的没有型号.

网友A:
是不是单芯的,像电视高压包输出线.这样的线上海鼎尊特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有卖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没有电视机高压包输出的这么小,直径有24MM左右吧,是单芯的,绝缘层是乳白色的.

楼主:
望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B:
成都明星电缆厂

楼主:
能否提供这个厂的地址,电话或网址,谢谢!

楼主:
难道你们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