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8):
我要编个空气压缩机的程序,由于对连锁关系不太清楚
不知从何下手,望各位高手指点,有例程最好了哪一家
的PLC无所谓,因为我用的是BB的,国内应该比较少用。

网友A:
你要有工艺要求啊

网友B:
你說明動作的原理和I/O點﹐我可幫你設計程式﹐松下的PLC﹐email: lmz0823@163.com

网友C:
我可以帮你,西门子PLC,  QQ:349142341

网友D:
空气压缩机主要保护有:温度保护,压力保护,过滤器堵没有堵保护,电机热保护等,根据工艺要求进行编程,自己没有把握,最好是别干,毕竟压力太高,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E:
一个空压机也用PLC 大才小用...

网友F:
上海生产的空压机还用人机界面呢

网友G:
就那几个条件用PLC有点浪费!用继电器拼拼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