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8):
请问:100W的灯泡1秒钟消耗多少电能?

                       谢谢  !

网友A:
无聊,100W 36000秒一度,你自己去算。

网友B:
10个小时一度,你自己算一下;

网友C:
是不是还要考虑一下冷态电阻的问题,如果是开灯的第一秒就不那末简单把

楼主:
请问:100W的灯泡1秒钟消耗多少电能?
   电能为
              W=Uq=UIt
 式中
   W:  电能,单位是焦[耳],符号为J

大家看,应该是100J吗?

网友D:
1千瓦/小时  一度

网友E:
w=pt=100*1(j)=100j
哈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如果要分析刚开灯关灯之类的,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