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9):
有关触摸屏的一个问题?[原创][求助]
我们单位有一块“三菱”A970型触摸屏,前一段时间出现花屏,屏幕上都是黑白道,看不清显示内容,但触摸控制位按钮,设备可以正常启动。送修后,回来安上,显示了设备生产厂家的图标,点击图标进入生产控制画面,又出现了送修前的现象,花屏,黑白道,但这次触摸控制位,设备不起动了。我想问一下,这是触摸屏的问题,还是PLC有问题了?维修单位说触摸屏没有问题,在他那里可以正常显示,图片也给我们发回来了,但显示的不是设备生产厂家编写的画面,而是一些测试画面,不知道他们说得对吗?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屏没有问题,那肯定是生产厂家锁死了PLC,你们是不是欠他们钱没给清啊

楼主:
没坏前正常使用过?不会是锁死了吧?PLC运行显示正常呀!!

网友B:
应该是触摸屏的原因;

网友C:
1根据你的描述,   (出现花屏,屏幕上都是黑白道,看不清显示内容,但触摸控制位按钮,设备可以正常启动。)
     这是液晶屏的事,触摸屏是好.如果触摸屏有问题设备不会正常启动,触摸屏是控制设备动作.  (出现花屏,屏幕上都是黑白道,看不清显示内容)这些现象都和显示有关
   2根据你的描述(送修后回来安上,显示了设备生产厂家的图标,点击图标进入生产控制画面,又出现了送修前的现象,花屏,黑白道,但这次触摸控制位,设备不起动了题,在他那里可以正常显示,图片也给我们发回来了,但显示的不是设备生产厂家编写的画面,而是一些测试画面。)
    这次送修后回来他们把你的的触摸屏搞坏了

  3根据你的描述(维修单位说触摸屏没有问题,在他那里可以正常显示,)这个维修单位都没把设备的原理和你说明白.触摸屏包括两套东西,负责显示的叫液晶屏在它上面那块玻璃叫触摸屏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教,现在屏再次送修后好了,是屏本身的问题,PLC没有问题。以前修理单位怀疑是我们PLC配线有问题。再次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D(2007-05-04):
我公司一台台达DOP-57GSD坏了,你们可以修好吗?

网友C:
8楼你们的台达DOP-57GSD坏了,把情况说详细一点要不打电话给我

网友D:
现在的问题是通上24V电源后,背光灯能亮,但是无任何字休显示,而且前外壳也坏了,已经寄过台达公司检测过,说是主板坏了,维修费太高了,公司说不让修。联系QQ437734903 晚上7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