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9):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用循环左/右移位指令控制彩灯系统的运行?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其自动循环?多谢各位高手,小弟是新手,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不会吧~,这个问题能问出来,不简单啊。
既然知道用什么指令控制彩灯,那还有什么问题?自动循环算个问题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自动循环怎么做?用什么方法?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