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3-09):
请教各位,我有S7-200型PLC。请问这种PLC可不可同时调多个子程序,最多可以调用几个?子程序和主程序是不是可以同时运行????谢谢各位了,请您帮忙了。

网友A:
主程序和子程序是同时运行的,否则子程序怎么返回呢?最多可以调用多少个我也没记着,但要注意子程序调用子程序最多不能超过8层。

网友B:
最多调64个,子程序可嵌套8个子程序,每个子程序最多申明16个变量
是同时运行的

网友C(2007-04-12):
具体怎么用CALL调用子程序呢
最近在写一个带强制的红绿灯的程序
想用子程序写
但是不了解
所以可不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