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9):
哪位大哥能把编码器的相关资料、原理和图纸给介绍一下。。
不胜感谢!!!!!

楼主:
好心人太少了,怎么没人理呢!!!!!

网友A:
你的要求太高了,你知道它的原理很复杂吗?我只能大概说一下原理,至于图纸我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编码器分绝对值和增量两种。绝对值就是编码器在每个角度对应一个码(可能是二进制码也可能是格雷码不一定),通过解码得出编码器实际角度;增量就是编码器每转过一定角度产生一定数量的脉冲,通过计算脉冲数量间接得出编码器转过的角度。不知道你满意不!!

网友B:
电机的反馈方式有多种:
就我所知有光电编码器,旋转变压器,和磁编码器等。
光电编码器分 绝对值编码器、 增量编码器 、和混合式编码器三种

网友C:
呵,不是好心人少,楼上两位都不错啊。

楼主(2007-04-18):
呵呵....
谢谢!!稍微有点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