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07-03-10):
请那位高人指教:西门子的S7 400 为什么不能把起始地址组态到 160 我试 的结果是128以下任意 以上256 512等可以  但系统可以默认到288 或其他的   我先试FM455S不行  后发现I/O模块也不行? 是哪里出问题了。我查看原有程序时可以设160(455的地址)但再保存时非法.可系统在机运行正常?很奇怪!!!!!
  我这几天试了一下,用S7 V5.2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把地址是为160,但用S7 V5.4版本还是不行,请赐教。回复为盼。

网友A:
我的电脑安装了S7 V5.3 SP3, 试过把新插的任意板卡起始地址组态到 160, 没问题!

再试FM455S卡, 可以将其起始地址设160, 没问题!

无法判断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你先用S7 V5.3 SP3编程组态吧.

楼主:
谢谢!我手里还无V5.3版本。V5.4是下载的免费.多人试过,都是一样的。
我的V5.2版编的程序在v5.4中保存时也显示FM455的地址160故障。
你的V5.3能否给我一个!

楼主(2007-05-20):
我已试过V5.2的确实可以,但V5.4的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