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CF卡解锁?

楼主(2007-03-10):
我把一块S7 400 用的4m卡锁住  忘了密码 请高手赐教 如何解密?? 程序可以不要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你用的应当是Flash EPROM卡(4M),遗忘了读写保护的密码。你可以使用西门子编程器(Field PG/Power PG/PG720/PG740)或者西门子读卡器prommer, 对你的存储卡进行删除。

注意: 存储卡重新插回CPU模板之前, 要用"MERS"旋钮对CPU模板完全复位!

楼主:
这位高手您好,刚看到您的回复,先谢谢你的指教,你说的是专用的S7 编程器,对吗?我们一直是用上位工控机,通过5611卡编程的。S7的编程器还真不熟悉,明天我先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