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手!

楼主(2007-03-10):
不知道那位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变频器箱体的散热问题???
注意,我说的箱体是封闭的.
我现在的做法是在箱体内部加风扇,但不知道是风扇效果不好还是这个方法不好,效果不是很好,那位高人能给个指导啊???

网友A:
可能原因:
一、散热装置灰尘多!
二、排热通道不畅通!
三、电机的传动比有问题!(最主要的)
四、解决的办法是,视情况而定!  [精]

网友B:
哈哈,第四条,设精华奖励。换句话说,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首先,如果考虑变频器的散热问题,那么变频器的散热器部分就不能封闭起来,封闭起来了还散什么热呢?空气不能流动,强迫风冷却就不好使了(东北话)。

第二,如果确实需要密闭,那么,变频器的功率器件的散热器要和封闭外壳连为一体,且外壳的面积和体积要足够大,外壳的表面也做成像散热器一样的散热片模式,用风强迫冷却封闭外壳的表面。就像交流电机强迫风冷的模式一样。也就是说,把变频器的外壳作为功率器件的散热片,不就OK了吗?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变频器箱体内部非功率器件产生的热量,比如电抗器等;功率器件的温度我已经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了.箱体内部封闭后,电抗器的热量是很厉害的,如何解决啊?

网友C:
把电抗器放到箱体外面

网友D:
我们的解决方法是加装柜体空调。

楼主:
可我的箱体里面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了,空调也是需要交换的啊!!!

网友E:
散热器加水(油)管,水冷,油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我的箱体里面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了,空调也是需要交换的啊!!!

你可能不了解柜体空调,回头查找一下资料看看就好,不占用内部空间,还有别的你再看看。

网友F:
lifuquan611 柜体空调偶也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有多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lifuquan611 柜体空调偶也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有多小?
进口生产线的很多电气控制柜都配有柜体空调,我们自己做电气控制柜有时候也采用,真想了解的话,网上搜一下,靠我给你描述恐怕不行。

楼主:
柜体空调可以用于危险的环境吗?
防爆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柜体空调可以用于危险的环境吗?
防爆的地方!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2007-05-12):
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将变频器改为变频软启动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