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人求教

楼主(2007-03-10):
在电工作业中,经常需要压接线鼻子,我想问的是用压线钳压接线鼻子的时候,一般压线模子都怎么选择?比如说35平方的线鼻子,用多大的模子压合适呢?

网友A:
这也要高人答啊,35就用35,不过好像压不紧那就用25,只要压紧还压不破就行

网友B:
35和25即可

网友C:
标准线鼻子35,非标25.

网友C:
补充一下,线也分标准与非标。

网友D:
接线鼻子也有不同厚度,主要看实际情况来定,自己掌握好分寸就好

网友E:
同意六楼说法

网友F:
实践出真知

网友G:
25和35我经常要做这种

网友H:
楼主这个问题也问

网友I:
根据实际情况,先用35的,不紧,换一个25的,再不理想,两个都用25的

网友J:
同意楼上

网友K:
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别管它是什么号的线,把扳手柄立着压在线鼻上放在砧子上用锤子敲,斜着平行两条或三条,直到压紧即可,个人认为此法简单实用.不失为一种应急的办法.

网友L:
一般情况我用35的里边如果装线进去很容易就在塞点软铜线,线鼻子里边刚好塞满就对了.压也不会压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