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0):
一个常开按钮开关,一个灯泡,继电器不限制。制作一个电路,要求:按一下灯泡亮,再按一下灯泡灭,如此循环工作的电路

网友A:
这是一个二分频plc的梯形图,下面也是一种

网友B:
二楼恢复错了

网友C:
二楼错的。

楼主:
不用PLC用电路实现可以吗

网友D:
直接用个不服位的按扭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一自锁按钮即可搞定.

网友F:
这个电路好像可以
http://www.cndzz.com/info/1086-1.htm

实际上直接用个能自锁的开关就行了嘛

网友G:
我画好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放上来

网友H(2007-04-29):
为什么一定要继电器呀
换一个开关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I:
用一个蘑菇头的按钮就可以了吗

网友J:
用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K:
哈哈对用个自锁开关就OK了

网友L:
这么小儿科的还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