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0):
我想问一下在DCS中电脑是怎样控制阀门开起的 ?
赵智慧

网友A:
问的太笼统
对于电动门,通过开关量输出模块(卡件)输出开关量来控制
对于调节门,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卡件)输出标准的模拟信号(如4~20mA)来控制

网友B(2007-11-13):
能不能针对 AI输出 4-20ma  控制开关阀 画图说前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针对 AI输出 4-20ma  控制开关阀 画图说前一下.谢谢.
这个太简单了,不需要画什么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