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7-03-10):
谁能告诉我在PLC里面编个程序让触摸屏自动弹出一个画面的程序是怎样啊,三零2N的PLC,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主要还是靠触摸屏来实现这个功能,当然触发条件可由PLC来实现

网友B:
什么触摸屏呢
三菱的可以的
三菱触摸屏中有一个存储显示画面编号的寄存器
用PLC程序往这寄存器里写不同的画面值就可以了

网友C:
proface,eview都可以的,在对应的编辑软件中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在触摸屏对应软件内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