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1):
我想在CPM2AE-60CDR的PLC上用一个数字显示器显示0~360之间的数字,要高速响应的.我查的型号是M7E-02DGN2和M7E-02DGP2,请问各位师傅N2和P2的区别是什么?在哪可以买到?价格

网友A:
只查到M7E-02DGN2,没查到M7E-02DGP2,请确认型号是否正确

网友B:
可能是新出的产品,按OMRON产品型号组成N是NPN,P是PNP电路;
"要高速响应的"不要用此PLC用CPM2A-60CDT-D+M7E-02DGN2组合
或CPM2A-60CDT1-D+M7E-02DGP2组合
注意PLC是DC24V供电,晶体管输出.
原PLC使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