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1):
问大家个问题
在6RA70中电流调节器的优化
P051 = 25
电枢和励磁的预控制和电流调节器的优化运行电枢和励磁的预控制和电流调节器的优化运行(持续大约 40s)
电枢和励磁的预控制和电流调节器的优化运行电枢和励磁的预控制和电流调节器的优化运行
电流调节器优化运行也可以在电机轴上没有负载时执行,必要时要将电机机械锁

以下参数被自动设置: P110,P111,P112,P155,P156,P255,P256,P826
注注
注注
在执行优化运行过程中,永磁电动机(和剩磁过大的电动机)必须机械锁死

在590中
初始条件
.  主接触器打开,即,在端子C3上无启动/运行信号。
2.  将“自动调整”参数设置为“关闭”。
3.  程序停止(端子B8)与惯性停止(端子B9)应为高电平,即,24伏。
4. 如果由第三方控制器提供励磁,则请手动取消励磁。(如果励磁为内部调整,则“自动调整”将自动结束该
励磁)。
注意事项:某些电机需要夹住主轴从而防止在“自动调整”期间,旋转度大于20%。如果使用了永磁电机,则
必须将主轴夹紧。

执行“自动调整”
将“自动调整”参数设置为“打开”。
主接触器关闭,即,端子C3上有启动/运行信号。

 为“启用”端子(C5)加电。

“自动调整”程序被初始化。在初始化完毕时(大约10秒钟以后),主接触器将自动打开并发出程序结束的信
号,“自动调整”参数被复位为“关闭”。

他们都提到要把电机的主轴夹紧
防止电机的转动
能不能解释下自动调整时防止电机转动的
原因

网友A:
如果存在磁场,装置在与电机辨识中要加电流的,这个电流就是电机的加速电流,电机会“飞”起来。这种加速对电机的机械结构不会有利,甚至是破坏。因此,存在磁场的情况,优化电流调节器,电机旋转轴必须机械锁死。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还是不明白

装置在与电机辨识中要加电流

是给电枢的吗

如果没有磁场 就没有这个电流吗

网友B:
因为电流优化时会有电流通过,所以在磁场存在的情况下一种情况时要去除磁场,另一种是锁定主轴即可,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发生旋转。eurotherm 590,siemens 6ra70说得都足够清楚。

网友C:
装置在电机辨识时是要给电枢加电流的.而且其中还有一段时间电流是有步幅变化的,还有可能超过200%,电机如果这样子运行起来当然不是很妙的一事情,万一损坏了设备或是吓到了某位MM,谁来负责?所以不能让它转。办法很简单,取消励磁就不转了。如果运气不好碰到了永磁电机(跟中彩票的机率差不多?),因为没办法取消励磁,只好把电机的主轴夹紧,捆住你看你还乱动?!--------不会嫌俺罗嗦吧?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