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1):
我厂一台180KW的绕线电机,空载电流有100多安电压正常,重载时电流达800多安,电压掉到300伏左右,电机发出很大的声响,差点就要卡停的样子,电线是240MM的距离变压器(400KVA,配电柜电压正常)不到300米,线的表面摸起来也没有什么温度!这会不会是电线引起的问题?

网友A:
1.带的什么设备
2.变电电压输出是多少
3.有可能的情况下 调一下变压器的电压输出当 调到中位
4.不会是电缆的问题

楼主:
是轧机来的,通过皮带轮带减速器,变压器输出有400伏,

网友B:
负载太重,会烧电机

网友C:
变压器的容量太小了,建议要不给变压器增容,要不就换成高压电机。

楼主:
在这边基本没有人搞高压电机的!再补充一下,在这线路前100米还有一台一样的电机只是所带的轧机要小一点,却能正常工作!一直搞不明白。。。头痛呀!

网友D:
负荷太重了,电机可能托不起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