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1):
我在三菱论坛版面看了半天,好像都是讨论FX系列的为多,大家平时使用Q系列的不多吗?

我现在使用Q系列的QJ71C24N来实现与单片机的通讯,大家有这方面的应用不?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A:
QJ71C24N,串行通讯模块,RS-232 1通道,RS422/485 1通道

楼主:
呵呵,我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模块的基本配置,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下

有什么办法清除发送时接收缓冲区也会有发送时的数据呢?

楼主:
目前使用Q系列的QJ71C24N与2台单片机之间组成485网络来实现数据通讯.

在联网之前,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分别调试单片机和Q系列的QJ71C24N,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目前使用的串口调试软件不能自动收发转换.不知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能自动收发的串口调试软件?)

联网之后,目前是Q系列的QJ71C24N与单台单片机联网.工作情况是这样的:有PLC发送数据后,单片机返回数据.如果单片机不能返回数据的话,那么等成功返回数据的时候(假如通过5次尝试后数据返回了PLC),这个时候PLC的数据有问题,等第6次的时候,数据才会成功.

通过分析第5次的数据区发现,返回的数据竟然包括前面1~4次的发出去的数据,也就是说前面发送的数据都送到了PLC的接收缓冲区,等第5次收到数据读请求的条件后,PLC从接收缓冲区读的数据包括了前面1~4次发送的数据+第5次返回的数据.4次发出去的数据在接收数据区的前面地址中,第5次返回的数据在数据区的后面数据区地址中。

我现在想实现,如果发送数据,对方没有返回的话,如何清除接收缓冲区的数据?当然上面所说的第5次收到数据,第6次成功只是假定的次数,不一定是实际的次数。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如果能2次连续收到数据,那么第2次肯定是正确的。

还有通讯专用指令中的清除接收区的指令不知道如何使用,其中有个参数是什么“虚拟体”不知道是如何理解?因为我随便使用个地址就报4004的错误。

请各位大小帮忙支招,谢谢!

网友B(2007-11-10):
我也刚开始做一个项目,用的也是QJ71C24N和单片机RS-485通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大家多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