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2):
最近听说很多的朋友,在做工程项目的时候要用工控机,而再想用独立显卡的时候就头疼了,接着还有一些显示要求的一连串问题,对一些以前没有有过相关经验的朋友来说,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在此,谨提供一些参考,希望对您的工作起到帮助的作用

1,要求独立显卡的客户
现在一般的工控机都是背板+主板的结构,而无源底板一般都只是提供普通的PCI或者是ISA的插槽而已,对于目前市场上的主流显卡PCI-E或是AGP的显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这种情况,方案有二:
   一是直接到市场上面找PCI的显卡,不过据悉,目前能找到的PCI的显卡要么性能一般价格便宜,要么就是专业工控显卡厂商,价格没边,对于一个普通的用户来说,一快显卡的价格基本相当于工控机的1/4了。因此此方案可以参考,并不推荐。如果用PCI的显卡,记得在BIOS里面最好还要把板载的显卡屏蔽掉。
   二是用带有AGP或是PCI-E的母板,一般的工控厂商目前的新品中 有PCI-E的产品问世,AGP的以前就有,CPU也可以跑双核,酷睿。但是价格一般也比较高。而且扩展的PCI和ISA槽也相对有限,
   以上的两种就要您自己权衡各方面的因素综合对比考虑了。
2,做双显的客户。
   有的现场要求使用一机双屏或是一机多屏的显示,比如生产线上的某个具体场合,用一台监控主机要求两个场合的人员同时可以观察运行状况。这种情况也推荐两种方案;
   一,异步显示。用一块具有双显功能的显卡,注意,要考虑双显的具体功能,是同步还是异步。一般双显的显卡支持的很多都是异步的,有的还不能同时使用。如果要求是同步显示的,那么就得找支持同步显示的显卡。
   二,同步显示,要求VGA的信号同步到达两个显示终端,这样的功能最好用VGA的分配器。市场上也有销售,价格也比较便宜,两口的也就是200以内,随口数的不同价格也有差异。

   提醒:以上无论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都要注意VGA信号的有效距离,理论上不用放大是50米,但是具体的要看现场了,当然如果用DVI的数字传输,距离又不同。

希望对正在有这方面应用的客户有益。由于本人的经验和能力有限,不妥和不对之处,还忘高手指点纠正!不胜感激!!!

网友A(2007-09-27):
只有选择PCI的显卡了,由于接口速度限制,不可能有很高的效果,市面上最高也就能找到NV的GF5500显卡,一般用独立显卡的都是用在要求双显示输出的地方,图形处理要求高的可以选择带板载独立显卡的,例如研祥有1715,1717等,另外就是945芯片组的CPU卡,集成intel的GMA950显卡,但是也不支持双显输出,用945或者965的主板成本上又会上很多,所以权衡下来,花300-400买个PCI显卡是最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