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的程序结果让我不解,请高手解释!!!!!

楼主(2007-03-12):
一下是简单的程序
用仿真软件看到的结果是
为什么wm0会变成271呀?一直疑惑中.请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知道的可以告诉出来呀,然后让论坛里其它的新手参考,参考咯!

网友A:
问题在=M0.0

网友B:
是不是改成M1.0 就OK?

网友A(2007-04-21):
NO,mw0=mb0+mb1=m0.0----m0.7+m1.0------m1.7

网友C:
>i是什么指令啊
写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