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824

楼主(2007-03-12):
如果输入侧的交流电压是24v,输出侧将会怎样?

网友A:
理论上是24V,实际只有:23.7-23.9V

网友B:
7824是直流稳压块,怎么用在交流上,不明白,7824,输入端和输出端直流电压差不能小于3V

网友C:
用不起来呀,AC24整流后DC小于24,这样输入小于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不起来呀,AC24整流后DC小于24,这样输入小于输出
加滤波电容后,还会小于24V吗?

楼主:
信老师说的对,我用的开关先导电路就设计成这样。我是反对这样的,现在新出的改成了26v,我依然说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