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楼主(2007-03-12):
Rabbit 3000 微处理器

Rabbit 3000是一款高性能的8位微处理器,专门用于为嵌入式控制、通讯和以太网连接等嵌入式系统应用。它广泛的集成了多种功能,灵活的架构方便进行二次硬件设计开发,C语言友好指令集使开发复杂应用变的更有效率。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Rabbit 3000 甚至超过了大部分的16位和一些32位微处理器,但是又不失8位架构的效率和灵活。

Rabbit 3000运行速度更快,主频最大 55.5 MHz,代码紧凑和软件直接可访问的1MB代码/数据空间。通常工作在 3.3 V (可承受5 V I/O输入),Rabbit 3000还支持6 个串口(包含红外串口)、56个I/O口、正交解码器、脉宽调制输出、脉冲捕捉和测量。还包括带后备电池的实时时钟, 无缝集成内存和I/O接口,极低的功耗模式,四级中断优先权,允许快速响应实时事件。紧凑的指令集和高速主频使 Rabbit 3000 有更快的数学、逻辑和I/O性能。

产品特点
最大主频 55.5 MHz
极低的 EMI 辐射
高通讯性能
硬件和软件支持TCP/IP, IrDA, SDLC/HDLC,异步串口, SPI, I2C
多达56个I/O口
6 个串口
1.8-3.6 V (可接受5 V I/O输入)
看门狗定时器
提供嵌入式系统的高度可靠性
极低功耗的 "休眠" 模式
Dynamic软件支持低功耗模式
Rabbit 3000产品特点

对于需要通过CE和无线电认证的OEM客户来说,Rabbit 3000有许多功能强大的设计优点来实际上减少 EMI问题 (典型值<10 dB μV/m @ 3 m)。EMI辐射的程度被最大程度的减少,通过内部频谱扩展技术,关闭未使用寄存器时钟的时钟控制和在处理器核心和I/O电压使用独立的管脚最大可减少25 dB μV。设计时使用辅助I/O总线可以使I/O和内存使用不同的总线、通过限制内存总线的负载来减少EMI 和连接外设时对微处理器的地电平影响。通过端口A上的辅助I/O总线镜像Rabbit数据总线和端口 B提供最低6个地址线来连接外设实现减少EMI的作用。

Rabbit 3000与已经广泛使用的Rabbit 2000微处理器指令集和设计理念相同。尽管Rabbit指令集与流行的Z180指令集相似,但是明显的在性能方面占有优势。优化的指令集明显的提升了效率和C代码的执行效率。举例来说,很多单字节操作指令执行只需要2个时钟周期;16位调入和存储, 16位逻辑和数学运算和16位*16位计算只需要12个时钟周期;可以在1M字节内存里实现长跳转和返回;以一个字节前缀来区分是内存访问指令还是外部I/O 操作。

Rabbit 3000不需要外部内存驱动和接口逻辑。它具备20位地址总线、8位数据总线、3个芯片选择线、2 输出使能线和2个写使能线可以直接连接6个 Flash/SRAM设备。Dynamic C 软件开发可以直接支持最大1MB内存访问,使用另外的软件开发最大可以支持 6 MB 内存。内置的从设备端口使Rabbit 3000既可以在多处理器系统中作为主设备master也可以作为从设备slave使用,可以为每个设备分配不同的任务。1个8线数据端口和5个控制信号简化了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过程。远程冷启动功能可以通过串口和或者从设备端口进行重新启动和编程。

Rabbit 3000特有7个8位并行输出端口,一共56 个数字量I/O,6个CMOS兼容串口,其中6个都可以配置为异步串口(支持红外功能),4个可配置为带时钟的串口(SPI) ,2个可配置为SDLC/HDLC串口。Rabbit 3000还支持可转换的I/O功能。2个脉冲捕捉和测量通道每一个都有1个16位的计数器,采用内部定时器输出定时,这些通道也可以完成不同功能,如脉冲宽度测量和串行通讯波特率检测。2个正交解码器通道每一个都有2个输入和1个 8位加-减计数器。每个通道都为光编码器提供了方向输入接口。基于每帧1024脉冲的4 个独立的脉冲调宽输出由可编程内部定时器输出驱动。脉冲调宽输出可以通过过滤产生10位 D/A转换或者直接用来驱动马达和加热线圈等设备。

Rabbit 3000编程

Rabbit 3000编程采用已经经过长期使用验证的Dynamic C?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C编辑器、编译器、装载器和调试器,可以生成面向特定Rabbit系统的应用程序。使用Dynamic C开发软件非常简单。用户无须离开Dynamic C 开发环境就可以编写、编译和测试C和汇编语言代码 ,并且无须昂贵的芯片仿真器。

完整的包含源代码的免费 TCP/IP协议栈随Dynamic C 和其它开发包提供。TCP/IP支持的协议包括PPP 、SNMP、socket级别的TCP 和UDP、FTP、 TFTP、 HTTP (带SSI 和CGI)、DHCP

Rabbit 3000产品的规格

封装
128-pin LQFP
128-ball TFBGA
封装结构尺寸
16 x 16 x 1.5 mm
10 x 10 x 1.2 mm
工作电压
1.8 – 3.6 VDC (5V tolerant)

工作电流
2mA/MHz @5.5V

工作温度
-55° C 至 +85 ° C

最大时钟频率
55.5 MHz

数字 I/O
56+ ( 配置为 7 个 8 bit 端口 )

串口
6 个 CMOS 兼容串口

波特率
时钟频率 /8 = 最大异步通讯波特率

地址总线
20 bit

数据总线
8 bit

定时器
10 个 8 bit 定时器 , 1 个具有双匹配寄存器的 10 bit 定时器 ,

实时时钟
支持 , 带电池后备

RTC 晶振电路
外部

看门狗定时器
支持

始终模式
1x, 2x, /2, /3, /4, /6, /8

节能模式
休眠 (32 kHz) 超级休眠 (16, 8 ,2 kHz)

辅助 I/O 总线
8 个数据线 , 6 个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