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2):
三菱变频器有输出信号端子,,"RUN,,,FU,,,SE,,AM"但他的实际用法有哪些呢????????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A:
好好看一下说明书;
端子可以用参数定义成不同的功能;

楼主:
就是看了不清楚才上网咨询啊...
下面的RUN,,,与SE...之间能否作为按钮使用???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B:
Run和SE实际上可以理解成一个晶体管开关,可以接通24V电流
变频器在启动的时候这两个端子导通。实际操作中,可以用PC-SD端子给其供电,主要用于将变频器已启动信号反馈给控制端。

楼主:
但是我用万用表量的时候他接通的电阻值不一样的,,,,频率变化,电阻值也跟着变...

AM与SE也是,,,频率越大,电压越高...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