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密码

楼主(2007-03-12):
一般买设备都是先付一部分后面接着再付可有的厂家太哪个了,老是不想给钱没有办法,所以才要加密码的

网友A:
呵呵;这种追债的方法并不好;

网友B:
加密/解密,如果你的密码被破了(那是很简单的),那么后面的钱就。。。。。。。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密/**,如果你的密码被破了(那是很简单的),那么后面的钱就。。。。。。。哈哈!
他们加了密,坏一个DI点,都要求他们。其实要改他们很简单,硬件不变,计算机不变,我只需换一个储存卡(是314C-2dp),上位机用WICC6.0,一分不花,就能办了。最复杂不过是PID调节。
唉,悲哀。坏一个点,要打N个电话,还要等待N天,下一次还如此。
做了工程收不到钱,其实他们非常难,但不乏其人用密码来要挟厂家。。。。。

网友B:
最好是用诚心和服务来感动客户。凭心而论,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不付钱的客户并不多,碰到这种客户以后就款到发货不要贪做。加密只是保护自己、但绝对不要损害客户利益(包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