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2):
大容量变频器带小功率电机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一般的控制,比如V/F控制没问题,矢量控制就不行了,惦记的数学模型建立不好,影响控制特性。

网友B:
大马拉小车,问题不大。
楼上是高手,说得对,矢量控制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C:
得看到底差多少,级别差得太多了不提倡,也浪费,差得不多没问题。

网友D:
一般进口的对应电机的容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