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2):
工厂使用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等PLC,昨日出现问题,欧姆龙PLC输出端信号不能停止,造成电机一直转动,想解决此问题,初步认定为此信号输入触点烧贴住了,无法分开,现考虑到内部设置好的程序这个因素,暂不考虑更换PLC,想请教,在有多于的触可更换的情况下,要把原输出端的指定工作程序更换到现有新端子上面,也就是说,更换程序里的指点输出端的地址,
如现在的是Y6端故障,想改转到Y7这个点上,请教应该怎么用,现有关联问题,如何使用sysmac cpm1a这型号的手持编程器处理以上问题,

本人是新手,而且,在电工方面也不是很懂,可能上面的叙述不是很明白,主要是工作需要,想增加知识面,还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网友A:
用手编的话先要在程序中找到这个输出点,然后更换为新输出点。

网友B:
"初步认定为此信号输入触点烧贴住了"
输出吧,笔误.
把外接线调到要用的备用点上,注意外线路的电源属性.
在END前加入:LD Y6;OUT Y7 两条指令.
OK

网友C:
把程序中Y6改为Y7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程序中用了N多Y6,或将来换台新的PLC起不麻烦?

网友D:
OMRON的程序编译的时候重复输出是有错误提示的,所以多数人避免这种情况,应该程序中多数情况下不会有N多Y6

网友B:
是吗???
我在上面提到的LD Y6错了吗?
我教你的着种方法是教你遇到这种情况下不用查程序中是否用到LD Y6,AND Y6,OR Y6.........
即不用象4楼说的"将程序中的Y6改为Y7",避免有一处Y6没改你就要忙半天.
OK?

网友E:
欧姆龙的PLC哪有什么“Y6“”Y7”的?
“知道一点”的说法难道还有人觉得没有道理吗?

网友F:
又不是电工,又不懂,说了你会不会玩呀,不会还是不要在那边嗐搞了,你们公司也管得不怎样啰

网友F:
2楼那位的方法是比较好的方法,好容易就搞定的

网友G(2008-06-05):
老兄,你说的是三菱,还是松下的PLC阿!
还有,你想换点.就用手编程器直接在OUT Y6处,再写入(并上)OUT Y7就可以了!!!!!!!!
我们在厂里常用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