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

楼主(2007-03-12):
在光电开关的制作上,都分为PNP型的和NPN型的,.,.但一般应该怎样选择呢??
为什么要分两种呢???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A:
PNP型驱动高电平有效的负载,NPN型用于驱动低电平有效的负载。

楼主:
能再说清楚定吗?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B:
二极管有一个PN结,如果在一块半导体上制造两个距离很近的PN结,就是三极管了。晶体三极管有PNP型和NPN型两类,其工作原理是相同的。

楼主:
我查过电子方面的书,已大概记得是怎么回事了..那再请问一般用于PLC的输入应该用什么型的呢???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A:
两种都有,如果PLC的输入COM端接电源负,你就用PNP型,如果PLC的输入COM端接电源正,你就用NPN型。

楼主:
但是PLC 的输入内部电路中输入负载是要与com(也就是负)形成回路的...我可以把COM接电源的负吗???那PLC内部电源负极边也接了外部输入正电源??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