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2):
我这里的这台设备前几天出现了故障 停了两天请了两位维修工维修
检查后说电子控制模块坏了,换了一个 四千多块,用了一天又不行了.
后经我仔细检查是脚踏开关的连锁触点接触不好,固定好就可以了,但是
我对控制模块的判断不是很清楚,对这台设备刚接触不了解.
请教那位师傅 给讲解一下,  拱手了.

网友A:
只要是电路板,我们都可以修。
不必知道原理。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