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的问题

楼主(2007-03-12):
俺们单位的路灯,6盏300瓦的高压钠灯,4盏400瓦的射灯,不过3千多瓦,为什么用两根30安的保险并联使用还经常烧断。如何解决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1、接线端子或保险丝接触不良。
2、线路或负载有接地或短路。
3、保险丝散热不好或附近有热源

网友B:
1、是否启动电流过大。
2、灯具是否有损坏的。
3、用兆欧表检测。

楼主:
是否有功率因数的问题呢

网友C:
还不够吧

网友D:
利害,正在学习

网友E:
看看总的并联电流是不是很大哟

网友E:
不好意思,刚才的回复很低能,同意楼顶的说法

网友F:
保险丝断在何处?
中间?
两头固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