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3):
在运行中,工控机监控的线径数据(不经PLC)不定期固定不变,其他数据(与PLC通信)正常;工控机重新复位后数据又正常.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是线缆行业的?光缆还是电缆?

网友B:
是否接地良好?线径仪的传输线是否有屏蔽要求?

楼主:
光缆行业

楼主:
地线没问题,有同样设备.是否工控机通信接口有问题?

网友B:
你的接口如果是RS-232C的话,造成此结果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是RS232接口,为啥其他没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B:
哇!请告知你的测径仪.工控机的型号以及你所用的通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