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3):
步进电机控制焊接行走,在氩弧焊机引弧时对电机的行走产生干扰,造成长度不准,如何解决?氩弧焊机能否给出引弧完成信号?

网友A:
加滤波器

网友B:
氩弧焊机引弧一般是有手控开关控制的高压发生电路引弧的, 在开关常闭点引出信号.....
供参考,不一定正确..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焊机的问题,高压发生电路引弧时对控制端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