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3):
请教:现有一压紧机构由油缸推动,需精确检测油缸的行程,不知有没有合适的检测装置或传感器,检测最大距离不超过0.5米。

网友A:
用我司的拉线式编码器或电阻尺就可以实现此功能啊.
不知道楼主是在广东地区吗?
以下是拉线式编码器的参数说明:
型号:HLS-S、HLS-M、HL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译码器
产品规格
型号:HLS 系列
行程:200 ~ 12,000 mm
解析:1/0.5 /0.4/0.2/0.1/0.05/0.04 mm
输出相: AB/ABZ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
供应电压: DC 5V or DC8-26V

产品优点
1. 适合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编码器之场所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结构成本30 - 5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

还有模拟量信号的拉线式电阻尺:
型号:HPS-S、HPS-M、HP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电阻尺
产品规格
行程:500 ~ 8,000 mm
输出信号模式:
a). 电阻值5KΩ(标准品)
b). 类比电流4-20mA
c). 电压0-5V和0-10V

产品优点

1. 适用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译码器之场合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机构成本约3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如果有问题请致电0769-88429641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刘智香

网友B:
lvdt就可以,很便宜,simeonpu@163.com

网友C:
建议用磁致伸缩,LVDT做到这么大量程比较贵,要LVDT和磁致资料请邮件:meas1983@163.com

网友D:
接近开关不可以吗

网友E:
用于油缸,汽缸活塞位移情况检测

用于油缸汽缸活塞位移检测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由测杆、磁致伸缩线(敏感元件-波导线)、可移动磁环和电子部件等组成,产品具有灵活的供电方式和极为方便的接线方法,可满足各种测量、控制及检测的要求;而且采用非接触测量方式,延长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可靠性和稳定性;输出4~20mA信号。
产品规格:
具体产品规格以下各选项中供您选择:
(1) 系列代号:CI43-6:CI43-6系列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2) 磁 环 数:S:单磁环
(3) 工作温度:T1电子仓:-40~+85℃   T2电子仓:-25~+70℃
                               T3电子仓:-10~+65℃   T4电子仓:0~+70℃
(4) 外管类型:P:硬管
(5) 测杆材料:1:316SS                   2:1Cr18Ni9Ti                 3:0Cr18Ni9
                               4:用户自选
(6) 传输模式:A:4mA~20mA       B:0V~5V DC                     C:0V~10V DC    D:RS485.CAN    E:SSI
(7) 安装形式:A:M18×1.5       B:M20×1.5                     X:用户定制
(8) 电气连接:0:电缆导线连接            1:接插件连接(限于普通型)
(9) 防爆类型:D:隔离防爆型             I:本安防爆型                       X:普通型
(10)量程范围:50-7000mm

联系电话:13701676171  联系人:易元春
群:7634955

网友F:
建议使用2楼的编码器,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