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选型问题

楼主(2007-03-13):
s7 300硬件组态时不知电源使用10A还是5A和2A,怎么来计算电流?请各位前辈教教。谢了!

网友A:
将每个模块的耗电量累加,然后放20%的余量就可以了。模块的耗电量在选型手册上有。

楼主:
是指“从背板总线5VDC消耗,最大"这一项数据吧?
那么"从负载电源L+消耗(空载),最大"是指什么意思呀?
麻烦了!!

网友B:
空载是指仅维持模块最低运行能力时所消耗的电能,最大是指所有端口都在工作时模块消耗的电能,在计算时应考虑最大而不是空载。

网友C:
也可以考虑PLC、负载分开供电。PLC的CPU、模块用一个电源,负载电源单独,这样也更好选择电源型号,安全性也增强。不过价格稍微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