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3):
在电柜初调阶段
两台同型号165A欧陆有各自回路控制,临时用同一台电机做试验。
电机额定电压180V,
仅按电机铭牌匹配基本参数,设置好为电压反馈。没有进行弱磁。
分别调试时都正常。
过几天后。
连接西门子ANA模块,进行模拟主轴测试。
其中一个运行后提示过电流跳闸。
断开模拟主轴连接,进行本地控制。
发现问题依然,
又将两欧陆对调以排除是回路问题。
结果还是运行问题欧陆一会就过电流跳闸。
以为是欧故障
发给维修人员,售后说是励磁电压比默认90%,应该设为48%(380V/180V)
话是有道理,但为什么另一台欧陆却能正常工作呢?
而且发回来的欧陆还是原来的参数90%,
却也能正常工作。
郁闷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很烦哦。
到底问题是不是参数问题,如果是
又怎么解释另一台欧陆以及后来返修回欧陆(参数没更改)的正常运行。

网友A:
看励磁控制的模式选择。

网友B:
而且发回来的欧陆还是原来的参数90%,
却也能正常工作。
励磁改用电流控制方式了吧?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