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3):
开关的合分闸按钮和指示灯,电机起动运行停止的按钮和指示灯,应该用什么颜色的?我厂有几个厂家的开关柜,有的用红色有的用绿色,有没有个标准或是规定用什么颜色的呢?

网友A:
这里有几个概念:象配电房的开关指示灯,它的接通就应该用红色的,表示有电危险.像车间有的电柜开关接通表示运行正常或正在运行,这样的就应该用绿色的.这是我个人看法.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不太理解呀.

网友B:
指示灯颜色的使用:
红 紧急情况 危险状态或须立即采取行动 压力/温度超越安全状态;因保护器件动作而停机;有触及带电或运动的部件的危险。
黄 不正常注意 不正常状态;临近临界状态 压力/温度超过正常范围;保护装置释放;当仅能承受允许的短时过载。
绿 安全 正常状态允许进行 压力/温度在正常状态;自动控制系统运行正常;
蓝 强制性 表示需要操作 员采取行动 输入指令
白 没有特殊意义 其它状态,如对红、黄、绿或蓝存在不确定时,允许使用白色 一般信息;不能确切地使用红、黄、绿时;用作“执行” 确认指令时;指示测量值
按钮颜色的使用:
红 紧急情况、“停止”或“断电” 在危险状态或在紧急状况时操作;停机 紧急停机;用于停止/分断;切断一个开关
黄 不正常 在出现不正常状态时操作; 干预; 与抑制反常的状态;避免不必要的变化(事故)
绿 安全;起动或通电 在安全条件下操作或正常状态下准备 正常起动;接通一个开关装置;起动一台或多台设备。
蓝 强制性 在需要进行强制性干预的状态下操作 复位动作
白 没有特殊含义 一般地引发一个除紧急分断以外的动作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
灰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
黑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