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我们单位用的电磁探伤机用可控硅反并联交流调压,用的就是这样的触发电路板,现在的 问题是工作中有时候能触发上,有的时候就没有触发,我量了触发发生的时候,电路板给可控硅G、K两极的触发电压是0.75VAC,没有的时候就是0.2VAC左右,应该是一直有这样的电压才对,现在就是很奇怪,有时候出现,有时候半天出不了一次~怀疑是哪地方虚接了,检查了发电都没什么问题,现在怀疑是板子的问题,请问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情况?麻烦给解决一下~我的QQ122623410,谢谢了!

网友A:
哈哈,两个工控网都看到你的贴子!

楼主:
帮忙提点意见啊 ~

网友A:
1.检查IC与IC座结合紧不紧密,有没有接触不良
2.量一下那些电解电容,万用表检查有没有充放电作用及是否漏电,如果不确定,将它们全部换掉
3.某个元件热稳定性不好,用电烙铁做热源靠近某个元件,如果故障出现,可能就是某个元件损坏。
4.将板用无水酒精或丙酮洗一洗,吹干,排除灰尘的影响。
5.怀疑焊点有问题就将所有焊点再用烙铁点一下。
这么简单一块板就不相信整不好他!

网友B:
我遇到过变压器线圈与腿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