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我们家的保险丝昨晚又烧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而且频率是两天一次!
      由于是很老的小区,所以还是那种很老式的闸刀开关,保险丝烧坏了就直接换一根后OK。也许换保险丝这么回事,对于某些人来说,简直说是小儿科,可是我不敢,一是从来没换过,在家的时候,这些事都由老爸搞定,哪轮得到我?二来,没常识,怕死,怕触电。呵呵。
      断电的时候都是晚上,其实电器开得也不是很多啊,最多两台电脑,两个照明灯和一个电热水器。老是晚上断,很不得已,室友MM找了她同学过来帮忙接上去了。可是老这样不是回事啊,我觉得应该治本,换个开关。就是现在常用的空气开关。其实我是一点儿常识也没有的,早上百度了一下,觉得应该换个开关。是不是?懂电的朋友帮忙出出主意喽,多大功率?应该不用换电线吧?还有其它我不清楚的应注意事项。谢过~

网友A:
"其实电器开得也不是很多啊,最多两台电脑,两个照明灯和一个电热水器。"

这还不多啊,电热水器最容易搞得断电..

少开点啊

具体怎么办,我也不懂啊

楼主:
可是总不能为了怕断电不开热水器吧,这样有点因噎废食呢.我觉得问题不是出在这里~

网友B:
可能是电线老化,也可能是电脑排插的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应该是线路问题吧。
你家里热水器2000W左右,再开别的电器3000W左右,如果换保险的话,20A的足够了。
找个电工查查线路。

网友D:
如果断点总是螺丝连接保险的地方,多是接触不良电流大过热熔断的,建议换空开..15~20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线老化,也可能是电脑排插的问题!

我也觉得是电线老化的问题,但总不至于把整个线都换了吧?工程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应该是线路问题吧。
你家里热水器2000W左右,再开别的电器3000W左右,如果换保险的话,20A的足够了。
找个电工查查线路。

天啦,原来电热水器有2KW啊,MG,原来偶们家的电费都花在这上头了.呜~~

希望不要是线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断点总是螺丝连接保险的地方,多是接触不良电流大过热熔断的,建议换空开..15~20A的吧.

确实是这个位置,老是接触那个地方熔断一点点,然后断电会还会偶尔闪一闪,怪吓人的.

只用换个空开就OK吗?

网友E:
线路老化,就必须更换!否则一旦出现事故,损失更大。不应该对付了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断点总是螺丝连接保险的地方,多是接触不良电流大过热熔断的,建议换空开..15~20A的吧.
有道理!

网友G:
最好找专业的电工实地检查一下,并帮你换一下空气开关吧,最好是带漏电保护的那种,俺以前是管电工的,对这些看起来小事,处理不好也会变成大事,到时候俺可不想吃这么漂亮的烧猪,嘿嘿

网友H:
刀闸老化了,换一个DZ47/32A-2P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就ok了,一定要到正规经销商那去买。

网友I:
更换空气开关,带漏电,保险一点,呵呵.

网友J:
怀疑是接触不良或短路

网友K:
小豬﹐樓上有那么多GG給你出主意了﹐偶就免開尊口了吧﹐呵呵

楼主:
呵,多谢楼上的众位.

偶决定换一个空气开关,20A,2P的应该还行吧.下班去找一个电工处理,说实话,偶在这里住了这么久,真连隔壁住什么人都不知道,不要说电工在哪里了... 检讨检讨.....

一时找不着,偶今天在家就点蜡烛,不就是没电嘛,不就是不能上网嘛,偶一样活,嘿嘿~~

网友L:
引用 楼主:

呵,多谢楼上的众位.

偶决定换一个空气开关,20A,2P的应该还行吧.下班去找一个电工处理,说实话,偶在这里住了这么久,真连隔壁住什么人都不知道,不要说电工在哪里了... 检讨检讨.....

一时找不着,偶今天在家就点蜡烛,不就是没电嘛,不就是不能上网嘛,偶一样活,嘿嘿~~

嘿嘿,小猪,没电你就点着蜡烛上网呗!!!

网友M:
我倒是愿意无偿为小猪换断路器,就是不知道小猪是否愿意等!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倒是愿意无偿为小猪换断路器,就是不知道小猪是否愿意等!
小猪呢,看了一定很高兴,呵!!

楼主:
呵呵,通电啦,通电啦~~ 请电工师傅换了一个空开,他坚持要用32A的,算了,反正偶也不懂这个。所有的费用:40元~~  有点贵吧,因为都说:太简单了,几分钟搞定的事情。

谢过奔腾处理器了,不过,偶连你地球的哪个角落也不知道呐。

网友C:
32的也好,你再搞个空调也没问题,哈哈

网友N:
嘿嘿,小猪,没电你就点着“蜡烛”上网呗!!!

  小猪,你找天蓝了帮忙好了,他真是超人耶,无电也可以上网!
  有钱人给多点钱也是可以的,电工一般都比较辛苦又缺钱的,当献爱心好了。
  40大元不算太多的。

网友O:
小猪的热帖,说得都很好啊,没出上力,后悔啊,嘿嘿。这事如果可以报销路费,我就给解决了,空开我带过去了就好,呵呵。

网友P:
呵呵,我春节回家的时候家里用电多也是这种情况,换了几次保险,我说了几次换个漏电开关上去,就是总是没换.看家里那线路,都是铝线,也不看不出多粗,不知道换多大的.

网友Q:
嘿嘿!很简单的事闹的工控翻江倒海,小猪面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嘿嘿,小猪,没电你就点着“蜡烛”上网呗!!!

   小猪,你找天蓝了帮忙好了,他真是超人耶,无电也可以上网!
   有钱人给多点钱也是可以的,电工一般都比较辛苦又缺钱的,当献爱心好了。
   40大元不算太多的。

老兄,俺也很穷的啦,为什么没有人给偶献爱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小猪的热帖,说得都很好啊,没出上力,后悔啊,嘿嘿。这事如果可以报销路费,我就给解决了,空开我带过去了就好,呵呵。

报销你路费的钱,偶可以买一堆的空开,找几个电工师傅帮我处理了。

楼主:
对电工来说是芝麻点的事,对一般的男同志来说也是件小事,可是对我来说,不是小事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小猪的热帖,说得都很好啊,没出上力,后悔啊,嘿嘿。这事如果可以报销路费,我就给解决了,空开我带过去了就好,呵呵。

报销你路费的钱,偶可以买一堆的空开,找几个电工师傅帮我处理了。
这不是用能买几个空开可以衡量的,顺便可以联络下感情啊,这是重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