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我公司的几处控制电缆最近由于感应电的原因造成设备自动启动和接触器吸合后断电不能分开的问题,查找故障原因发现主要由于电缆内的感应电太强造成的,有时对地能达到220v左右。
  采取了更换电缆的措施后,发现还是存在感应电,不过都在70到100v左右,虽然暂时能用,不过还是有隐患存在,谁知道啥时候有出毛病呢?有建议采用屏蔽电缆,不过也觉得对在一个电缆内的控制线路不一定管用。而且在网上有人说他们用这办法还是无法解决。
  最后决定采用直流控制,不过要改控制系统,我倒是知道一般加个限流电阻,在直流220v启动后,把电阻加进去就行,不过我不会计算电阻值啊!!!
    不知道有高手知道怎样计算限流电阻么〉??
    接触器是cj12-250、cj12-400、cj12-600的
  听说99年的电子报上有计算方法,可惜我找不到那杂志

网友A:
老兄检查的思路不对,你所说的感应电不会有这么厉害的。如果离得近的话,可以上门为你们解决问题。

楼主:
根据结果确实是感应电造成的,其他设备停电后检查的。 检查时的状况如下,线路无异常,整个控制回路正确。对地绝缘200,线与线之间绝缘150-200。有电源接入其他线均有对地电压,除在用的控制线外,其他备用线均有对地电压

网友B:
如果排除了接觸器自粘故障外﹐建議使用低壓DC24-36V電壓做成控制回路﹐結果會大大改好的。        lmz0823@163.com

楼主:
关键是cj12的接触器没有直流 阿,所以要改。接触器电流大的治

楼主:
直流的只有2相的,没办法。只能自己搞了。
可惜不会计算限流电阻啊,

所以请教高手阿

楼主:
绝对不是接触器自己粘连的,这点可以保证

网友C:
接地问题
你先查看一下接地问题,保证可靠接地

网友A:
1.请楼主再仔细检查一下线路!所谓感应电,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电源或机箱外壳未接地,火线电压通过电源模块内的电容耦合过来,二是大的感性负载磁场产生感应电压,无论哪种情况的感应电决对不会有对地220V这么大,最多110V,而且此电压基本上是“虚的”,即带负载能力相当小,接上负载后电压就会跌落,所以所谓“感应电”是带不了接触器线包这样的负载的。
2.楼主实在要采用直流接触器可以这样计算限流电阻:用万用表量一下线圈的电阻,假设线圈的电阻是360Ω,如果线圈的供电是36V,则线圈得电时的电流是36/360=0.1A,分在限流电阻上的电压是220-36=184V,所以电阻值是184/0.1=1840Ω,电阻消耗的功率是184X0.1=18.4W,取2~3倍的功率余量,所以实际电阻功率取1.8~2K/40~60W,乖乖,60W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去试验下看看

呵呵,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楼主再仔细检查一下线路!所谓感应电,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电源或机箱外壳未接地,火线电压通过电源模块内的电容耦合过来,二是大的感性负载磁场产生感应电压,无论哪种情况的感应电决对不会有对地220V这么大,最多110V,而且此电压基本上是“虚的”,即带负载能力相当小,接上负载后电压就会跌落,所以所谓“感应电”是带不了接触器线包这样的负载的。
2.楼主实在要采用直流接触器可以这样计算限流电阻:用万用表量一下线圈的电阻,假设线圈的电阻是360Ω,如果线圈的供电是36V,则线圈得电时的电流是36/360=0.1A,分在限流电阻上的电压是220-36=184V,所以电阻值是184/0.1=1840Ω,电阻消耗的功率是184X0.1=18.4W,取2~3倍的功率余量,所以实际电阻功率取1.8~2K/40~60W,乖乖,60W呀!

这个计算方法好像不行,我选用的cj12-250的线圈电阻是12Ω,线圈电压为交流380,采用的直流电流为200V直流电,按以上的方法选择的电阻是10Ω/40w,结果10秒以内电阻就发热变色了。后来我换了个1.5k/40w的电阻,使用30分钟没问题,
温度160,线圈和铁心和环境温度一样。

楼主:
我是自己采用经验方法大约成功的,有高手知道到底怎么选择么??

指导一下,

说明一下,不是采用已经有的交流接触器节电运行的方式,因为我们公司有专用的220伏直流控制电源,不需要那种,自带整流的节电器

网友D:
你的主回路380电压进入了控制回路.还有你的控制线路线路之间电阻值太小了吧应趋向无限大.将主,控回路分开

网友D:
那就直接用直流接触器吧

楼主:
楼上的没看清楚,不是主回路的电压进入了控制回路,只是感应电太强,另外没有卖3相的直流接触器的,不信可以查资料,卖的直流接触器型号都是两相的,而3相的需要改造,都是一般都得定做。而且很多效果不好,会烧线圈,一般不能长时间吸合,超过2个小时就会烧毁线圈

楼主:
另外绝缘电阻也不小,我所说的电阻是指的MΩ,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网友D:
将控制回路改为直流.

楼主:
你没看出来,我就是想用直流控制么??

网友D:
要不就在检查一下你的线路是不是有灯或是别的回路接入了你的控制系统.或是你们的控制回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实际上我现在就能改了,因为已经能用啦。不过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电阻值的,所以还是想问问有知道怎么计算的么?/

楼主:
控制不会有问题的,就是很简单的点动控制,还有一个是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

网友D:
你不是有直流电源吗?把接触器也改为直流的

楼主:
我就是改直流的啊,现在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