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我公司有一台机器用的是南京产的嘉华PLC,我把机器程序下载下来发现是指令表,而编程软件却没有转换成梯形图的功能(也许是我不会用),只能将梯形图转成指令表.这样的话我要想看梯形图还得自己一条一条地输入,万一看错一步可能就全错了.求高手指点一下怎么用软件来转换.谢谢

网友A(2007-07-30):
好像种软件能把指令表转梯形图,但能不能转嘉华PLC的,我想不行,,,

网友A:
"机器程序下载下来发现是指令表"你是用的嘉华的编程线吧,你有该线的电路图吗?我想仿制一根

网友B:
软件不同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C(2007-12-19):
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一句一句的去自己画了,画完了以后在翻译成指令表对照看有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