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有一个国外厂家的数据采集系统,是采集车辆各部分的振动量的,用应变片,其中有一个应变信号调理板,有120欧和350欧两种规格,选其一,哪位行家能告诉我怎么选择呢,选哪个规格的好一些呢,能否给出一些相关参考知识呢,谢谢

网友A:
根据应变片选择.应变片是350欧时,选择350欧规格.

楼主:
如果现在是应变片电阻和应变信号调理电阻都是自己选择,用来采集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各部分的振动,那么选择120欧好,还是选择350欧的好呢,这个电阻大小的选择要参考别的因素吗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

如果现在是应变片电阻和应变信号调理电阻都是自己选择,用来采集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各部分的振动,那么选择120欧好,还是选择350欧的好呢,这个电阻大小的选择要参考别的因素吗

网友A:
阻值大的分辨率要好一些.

楼主:
再请问一下
应变片是不是电阻越大,应变片上的电阻丝就越细呢,而不同阻值的应变片电阻丝长度是差不多的,只是粗细不同呢?

网友B:
应变电阻那里有买?QQ349065160

网友C:
选模块要根据你的应用情况选。你使用那种选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