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请问:
     以前gm 的单位是毫安/伏(MA/V),或以姆欧表示。而现在低频跨导gm单位为西[门子],符号为S,一般为几毫西(mS)两种能通用吗?

网友A:
跨导乃电阻的倒数,毫安/伏(MA/V)与毫西(mS)表示的是一样的量纲。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