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一台三菱FR-A740-37KW变频器带2台15KW电机用于升降机,额定载荷50HZ运行时,变频器显示电流80A,已经超过电机额定电流,(额定为65A).后来不用变频器直接用市电运行,电流变成65A左右(用电流钳形表测).不知为什么?

网友A:
这个试验好! 但是怎么解释啊?

网友B:
应该与变频器的电流采样方式有关。
当三相电流波形为正弦波的时候,根据电流的瞬时值就可以计算出电流的有效值;但当电流发送畸变,比如变成三角波,这时变频器仍按照先前的公式进行推算,当然结果就不对了。

网友C:
是计算显示问题,还是工作状况有差别,可以在进线端实测比较。